请求大家帮忙....

楼主(2011-07-25):
我想改一个手动设备,用PLC控制三个伺服电机,能不能用PLC直接控制,如果不能又能怎么做?
要求达到以下效果:
1,开机
2,Y,Z,X快速定位(准备开始削切)
3,Y进给定位
4,X进给
5,Y让刀,X退刀
7,(3-5循环10次)
8,里倒角
9,外倒角
0,Z再次定位
11,调用(3-9)
12,X,Y,Z退回初始化
13,计数器,计时器,开
14,程序结束:
具体联系QQ:185149403

楼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帮忙写梯形图,(用三菱FX2N),被采用后定当重谢..

网友A:
用FX2N还要加一个定位模块,可以考虑用FX3U的(带圆弧插补功能)。给进的速度要求多高,定位的精度要求多高。这些都是考虑用什么方案的因素。

楼主:
要求在2丝以内,速度只要一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