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kw电机老烧线圈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5):
我公司一台18kw电机经常烧毁一扎线圈,直接星型运转,后来发现有一接线端子有点感觉没有压紧,如果是缺相应该烧一组线圈,机械方面应该没有问题。别的电机也是同样情况却正常使用,不知如何解决,求助各位朋友。。。。

网友A:
一般18KW都是三角接的。

网友B:
故障没介绍清楚,有点乱,捋捋。。。

网友C:
缺相一般烧两组线圈,烧一扎很少见,有一种可能就是绝缘不好,或者你出线的接头没焊好发热把挨着的线圈绝缘击穿引起扎间短路,就只烧一扎了。

网友D:
第一:
直接接星形,说明18KW电机带的负载,一定是大马拉小车,我们都知道,
除了60年代出的J和JO系列电动机有这种接法外,现在Y系列3KW以上的电动机都是角形接法。
第二:
电动机单相烧毁,接星形和接角形烧毁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一种烧毁3分之一,一种烧毁3分之二。
第三:
只烧毁一扎,说明漆包线匝间有短路,第二次烧毁,极有可能修理时,只更换了局部,绝缘没有
处理好。

楼主:
我说错了,是直接三角运转,3楼和4楼经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说错了,是直接三角运转,3楼和4楼经典。
如果是新电机烧一相绕组要检查三相电压是否平衡,烧一相绕组一般都是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F:
应该是线圈匝间短路造成烧毁

网友G:
测一下,运行电流三相是否平衡。线圈如果是好的话,转子有可能有磨擦了,也有可能轴承不好。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H:
同意4楼

网友I:
经常烧应该是好多次吧,如果是只能是一种原因——电机自身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