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QJ71C24N模块 和 调制解调器 通过电话线 远程监控 求教!

楼主(2011-07-25):
各位高手:
我有整套Q系列的PLC硬件和QJ71C24N模块,现打算购两个调制解调器 通过电话线 用 GX软件 远程监控 PLC;
请问哪位高手可以手把手指点,现金答谢!

网友A:
使用QJ71C24 Callback功能步骤.rar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再次感谢 1楼的daizhi ,
请问 各位,那位有 MODEM 呢? 如果有闲置的就 售两个给我!旧的也可以,只要测试 远程监控 就可以了。

网友B:
猫现在很难买到,我看还是用网线连的好过

QQ:84818626

楼主:
网线的Q系列模块很贵哦。

网友B:
4000这样子。若是在100米左右的还是用485通信的就好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