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更好的密码保护

楼主(2011-07-25):
各位工控大哥:OMRON CP1E系列程序除了UM读取保护外,有没有更多更好的保护措施???

网友A:
就算和CP1H一样有禁覆盖,禁传卡,功能块保护,任务密码保护,UM密码保护又怎么样,一样被破解,楼主最好用冷门的PLC,被破解的机会小一点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有能力的人不在乎你有没有密码,急了CPU换掉,重写,

网友C:
做程序不能老想加密,给别人很多不方便,大的说,也有很大的浪费

网友D:
用移位指令写程序吧,下载的时候不加注释。这样的话别人改程序也要费点脑筋。

楼主:
回5楼大哥,你还别说,我一般情况下程序真是用的移位指令写的(再加入跳转等)。

网友E:
我就改了一个带移位指令的

网友E:
火了先了解工艺自编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移位指令写程序吧,下载的时候不加注释。这样的话别人改程序也要费点脑筋。
支持5楼大侠的说法,所谓最高的加密就是不设密码,把简单的程序复杂化;让破密者偷到程序也不顶用!有本事就自己重编一个吧.呵呵

楼主:
所谓加密是防止别人抄机,而不是怕别人看看程序

网友G:
写个程序,还加什么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做程序不能老想加密,给别人很多不方便,大的说,也有很大的浪费

举手赞成..............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I:
编那种别人改不了的

网友J:
用保险箱把PLC锁起

网友K:
不要以为破解密码只是为了其它目的,其实不然.欠款一般只是小公司小老板的事,像我们搞现场维护的,有时需要根据生产工艺的需要可能需要进行程序优化,才能使产品或成本在市场上有竞争性,另外设备一旦过保修期,如果PLC坏,设备商来处理的话基本上都是要价太高,我们已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了,而且还有国外的,价格高,还有就是要停机等待设备商来厂的时间等不起,所以没有办法只有破解.另外也有的过保后,PLC只坏一个输出点,有的人也叫换掉整个PLC,这也是很坏的,因为他们知道你没办法操作,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中,后来我们破解,也只是修改一下程序换个空闲的点就可以了.不知有没有遇到与我相同问题的同行?

网友L:
搞维护的都同意楼上的观点,设备生产商不会同意你的观点,应为立场不同,看事请的观点、及考虑都有所不同!都是为了生存啊!

网友B(2011-08-28):
同意4楼,给别人方便也是给自己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