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PLC 型 号CP1H 的LED灯 INH常亮所有点没有输出

楼主(2011-07-25):
请教 欧姆龙PLC 型 号CP1H 的LED灯 INH常亮所有点没有输出

网友A:
表达能力有问题

网友B:
程序中禁止输出了,查看A500.15,看是不是为ON

网友B:
估计是不是设备款没清,厂家的定时程序动作了吧,或者查看外围接线,看是不是程序运行输出条件不满足

楼主:
回答正确 楼上的加10分

网友C:
神马都是浮云 钱还是少不了的

网友D:
是输出禁止了

网友E:
可能因为外围控制条建达不到输出要求禁止输出

网友F:
怎么解除禁止呢?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