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没存储卡不能用吗?

楼主(2011-07-25):
有个313C-2DP的PLC,想玩玩,但是没存储卡,这样就不能下载程序进去吗?

网友A:
坐等高手

楼主:
自己学习用,200的没有存储卡不妨碍使用,300的没卡怎么下载不进程序进去

网友B:
楼上正确。

网友C:
学习用应该没有问题呀,只是下载后不能断电,否则程序就丢失了。玩玩还是可以的吗

网友D:
老型号的300可以不用存储卡,后期新的要用到存储卡的。

楼主:
嗯,长知识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