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5):
proface在模拟的时候数据显示在状态一栏输入一个整数,显示出来的却是小数,是怎么一回事啊?例如输入20,显示0.20。

网友A:
請檢查你的設定是否加了小數點2位顯示

楼主:
我是设定了啊,我想显示带小数的数值,例如28.50这样的,斑竹指点一下如何设置啊!

网友B:
把你输入的数值扩大200倍后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