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伦触摸屏怎样才能读取三菱PLC计时

楼主(2011-07-25):
请教威伦触摸屏怎样才能读取三菱PLC计时,我只知道在屏上设定。不知道t0上电后怎样才能一秒一秒的计时显示出来。

网友A:
设一个T0数值显示

网友B:
用数值显示元件,地址指定T0。

在东莞市

网友C: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D:
触摸屏的 数值元件读取地址为D4,我也是新人对不对就不知了知了

网友E:
用MOV指今。将T0传送到数据寄存器D0。就OK了。触摸屏数值显示读取地址是D0。

网友D:
大家注意一下,楼主要一秒一秒的显示。

网友D:
如直接读取,读取的数值显示是一秒的十分之一,所以我除10,不知行不行,我也想弄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直接读取,读取的数值显示是一秒的十分之一,所以我除10,不知行不行,我也想弄清楚。
那触摸屏的数值显示框加一位小数点不久好了么,显示精度更高。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现在知道了

网友G:
解答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