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5):
今天给设备通电时,发现电线发热。
12kw纯电阻加热,星形解法,用的是四平方的铜线,电线长度20m,通电一会儿发现电线发热。用钳形表钳的电流16A。
再看设备的电源线6平方,也在发热。
按照理论4平方的铜线能流过20A的电流哇,我有点郁闷
这样会不会有什么不太好的结果啊。问问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是烫手还是一般的发热啊

网友B:
有点发热很正常,只要你接头处理好,没有问题

网友C:
导线载流量理论值和实际值不同的,特别是现在铜材价格很高的情况下。

网友D(2011-09-01):
抽条 抽条 现在什么都抽条

网友E:
一般接头发热比较常见,要是接头跟中间一样的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F(2011-10-03):
有可能是电线的质量不好

网友G:
电缆自身的原因

网友H(2011-11-30):
12KW的加热设备要一个平方3A的电流算!!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I:
电线质量问题

网友J:
4平方的线其实可以带15千瓦的加热器,12千瓦更没有问题的,是其他的问题,如“线太细,铜掺杂厉害,局部短路等等。

网友K:
应该问题不大!可能是线的质量问题

网友L(2012-01-08):
热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