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给定模拟电位器不能调节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5):
KV2000无感矢量变频器的,刚开始时可以的,后来把它恢复成出厂值就不能调节了,是怎么回事?要怎样才能恢复?

网友A:
主频率给定方式 设成电位器调节(你这个变频器的说明书上不一定这样写,但一定有类似的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频率给定方式 设成电位器调节(你这个变频器的说明书上不一定这样写,但一定有类似的指令)。
检查变频器主频率给定方式 设置

网友B:
有时电位器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C:
0-10V的信号输入 调好了 不要乱动 我们做售后的 这种问题 最不愿意帮了 调好了 乱调

网友D:
看说明书,里面说得很详细的。。。

楼主:
那时在按键板上操作,还是得通过电脑重新设置?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就只能在面板设定频率了,你要重新修改参数改频率为外部操作

楼主:
哦,因为是才刚开始接触变频器,要靠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看了几天说明书,就按照里面的说明,操作了出厂值,后来发现电位器不起作用了,以为是哪里坏了。。。。

楼主:
是准备和三菱PLC的FX-2N控制变频与电机的,那到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使用电位器了?

网友F:
控制模式的选择是关键。但是我想你的其他一些参数你最好修改或者查看一下,比如加减速时间,电机额定转速等一些参数。

网友G:
就按7楼说的,改一下频率来源参数为外部控制即可。

网友H:
控制模式没有选择正确

网友I:
很不赞成楼主的做法,没搞清设备的状况就恢复出厂?你搞不定就别乱搞好不

网友J:
最好是先记下各个参数的设置情况再去恢复出厂值,做事情总是要有针对性的。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K:
10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