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控指令控制的继电器在程序中怎么写入母线上

楼主(2011-07-25):
请问主控指令控制的继电器在程序中怎么写入母线上?望给位前辈帮下小弟,谢谢啦!

网友A:
只要写入主控指令和结束指令就可以的。主控指令触点在母线上是自动添加的。
写入状态无法看到主控指令触点,只有在仿真模拟和监视状态才能看到。

网友B:
程序在读出模式自动显示的,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前辈,我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