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37W2 谁有PRO-FACE的下载线的图?

楼主(2011-07-26):
求助了!!!!!

网友A:
引用楼主zry于2011-07-26 00:42发表的 GP-37W2 谁有PRO-FACE的下载线的图? :
求助了!!!!!

网友B:
老大买一根才100左右。

楼主:
100可以吃好多肯得基了

网友C:
里面有232的芯片,自己做不好,而且这种电缆很容易坏!

网友D(2011-09-24):
图上的这个DB9和圆形8针都是编程线的端口,是吗?不是PC和PLC侧的端口!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