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一般光电传感器分为两个引脚和三个引脚和四个引脚的。
但是小弟却不知道怎么接线,或则说怎么理解这些接线法。两个引脚的无非是棕色和蓝色。棕色接正。蓝色接负。但却为什么没有信号线?那信号怎么反馈给PLC。
三个引脚的光电传感器一般都是棕色 蓝色 黑色 棕色接正 蓝色接负。黑色接信号。但貌似只有黑色的一根信号线。怎么说信号也存在读取和反馈两个过程。一个信号线怎么搞?这点我也无法理解。
还有就是我在设备上更换光电感应器的时候发现新的感应器明明就两个引脚(也就是公端)。可是机器上的母端确实三个引脚的。这又是为什么。
以上几点希望得到大侠们的鼎立相助。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简单的理解方式:
PLC 输入内部为光耦,一段接 com 端,另外一段接输入端子,如果要使光耦工作,就得供电源
如果com 接的是V+,输入端要求输入V-,如果com 接的是V-,输入端要求输入V+,
2线式传感器的可以理解为开关,
对于com接V+,蓝色接V-棕色接到PLC输入端就可以,
对于com接V-,蓝色接V+棕色接到PLC输入端就可以,
三线式传感器,分NPN输出负 和 PNP输出正,
NPN对于com接V+,蓝色接V-棕色V+,黑色或白色接到PLC输入端就可以,
PNP对于com接V-,蓝色接V-棕色V+,黑色或白色接到PLC输入端就可以;
如果你要将NPN当PNP或将PNP当NPN用可以在输出端接1K的上拉电阻就可以反向了;
总而言之,输入信号和公共端要成对V+V-,不能相同电位,这样内部光耦才能工作,
还有就是传感器要低于PLC响应时间。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 乐于分享,勇于创新。。。

网友B:
    一般2线的是对射型的发射端,这段只需要电源,提供光源。而接收端一般3根线,接受光源,并处理电路电源,还有信号,至于NPN还是PNP看你的PLC支持哪种输入
    皖虎

网友C:
    二楼说得好

网友D:
    理解成开关就最好了,只要是IO型的,

网友E:
    2楼说得很清楚。

网友F:
    如果是光电管的话,就像4楼说的那样,一般光电管的接收管的输出时可以选择的

网友G:
    开关而已。。。。。。理解的太复杂啦。。。。飘过。

网友H:
    二楼的说得非常好!我有个疑问,如果NPN型的接PNP或者PNP型接成NPN在输出端接一个上拉电阻。至于这个输出端是输入传感器的输入端吗?求解?谢谢
    无独有偶啊

网友I:
    你就当做是开关就好了

网友J:
带放大器的需要电源脚多,其他类型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