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如图 设置断点的框是灰色的,我是在线的啊.等高手解答 谢谢啊

楼主:
还是不行 等高手帮忙

网友A:
STL方式下并非所有的CPU均支持断点调试。

例如:紧凑型PLC并不支持单步执行与断点调试,这一点你能够在S7-300的型录中看到。

CPU312C属于紧凑型PLC……

支持的机型在其选型参数中的单步执行参数上会有勾选,并说明了可支持的断点数量。

Good Luck~

网友B:
楼上说得太明白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