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底座接线

楼主(2011-07-26):
继电器底座上的接线端子,怎样辨别哪两个跟常开相接,那两个跟常闭相接啊 例如有8脚的继电器,1 2 常开脚,3 4 常闭脚,5 6, 7 8线圈 脚。底座接线端子哪两个跟1 2 相连,那两个跟3 4 相连,希望各位师傅给讲讲啊 感激万分啊

网友A:
底座上的号和继电器上的号是一一对应的
热心助人

网友B:
继电器正面有图,只要和底座对上号就行了
lizhihua

网友C:
继电器上面不是有图和数字吗,你看到数字接就不会错了这个应该很简单。

楼主:
我的意思是底座上的接线柱,不是底座上插孔,假如13 14是接线圈的,底座上哪两根线接到13 14使线圈得电的啊,

网友D:
大图!清晰!无码!
接线端子上的标号,有木有,有木有!
下载积分:+1(大地)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2(plc420827) 热心助人

网友E:
底座的接线端子旁边也都有编号的啊,仔细看看。
皖虎

网友F:
找出它的排列规律,不看号

网友G:
继电器上不是有图的吗

网友H:
看看继电器上的图再看看底座上的号,你就会了。

网友I:
多用,多试,不看你也知道呀

网友J:
这个要自己多做做就晓得了,看仔细点啊。

网友K:
     看下图,看下底座 就知道哪个是常开哪个是常闭哪个是线圈

网友L:
楼主看着继电器正面的图,再拿万用表量底座就清楚了。

网友M:
继电器上都有图 的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N:
引用楼主plc420827于2011-07-26 09:31发表的 继电器底座接线 :
继电器底座上的接线端子,怎样辨别哪两个跟常开相接,那两个跟常闭相接啊 例如有8脚的继电器,1 2 常开脚,3 4 常闭脚,5 6, 7 8线圈 脚。底座接线端子哪两个跟1 2 相连,那两个跟3 4 相连,希望各位师傅给讲讲啊 感激万分啊

原理图,你都不看,继电器上面不是有个图吗, 你按那个接就可以了,

网友O:
用的太少啦!多试,插上继电器用万用表量一下!再不行通电时看看它的状态!

网友P:
用表量下不就知道咯??

网友Q:
你就用万用表测下通断,或电阻不就知道哪个是线圈,哪个是开闭点了

网友R:
不知道要好好学

网友S:
这个问题。嗯!!楼主真不知道道就不知拿表量一下吗?

网友T:
因各种继电器标号不一样,以及这个正面图也有区别,所以要实物观察过,对应起来看

网友U:
仔细看看继电器座和继电器就明白了,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V:
用表一量不就有了?

网友W:
撬一个看一下就记住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底座上的接线柱,不是底座上插孔,假如13 14是接线圈的,底座上哪两根线接到13 14使线圈得电的啊,

招一个透明的继电器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Y:
底座上的号和继电器上的号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Z:
熟能生巧

网友AA:
引用 网友D:
大图!清晰!无码!
[attachment=67065]
接线端子上的标号,有木有,有木有!

网友AB:
13.14接电源。8-12。。9-11常开点。6-12,。。7-11常闭点
lizhihua

网友C:
继电器座子上面也有数字的啊,对应继电器的数字相接的

网友AC:
座上有数字,壳上标了图,其实很简单

网友AD:
6楼“标号”为常开常闭的公共端(右)左边为另一对触点的公共端。

网友AE:
用万用表量底座就清楚了

网友AF:
这个小弟从哪冒出来的,哪所低级院校教出这种不用脑子的徒弟啊

网友AG:
照上面数字接不会错的

网友AH:
结合继电器图,就算底座没有数字,用万用表量就清楚了···那么简单

网友AI:
这都不会 啊

网友AJ:
看下图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AK:
版主给的图示很清楚了。

网友AL:
每个人都是从不会到会慢慢过渡过来的,请不要对不会的人挖苦讽刺!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

网友AM: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常闭点响常开点不响 13 14 是线圈

网友AN:
多观察,这太基础了!做工控的连这点都搞不定还开发啥!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AO:
楼主要是认为自己是搞工控的那么你连做个维修电工都不合格

网友AP:
接上电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注意安全。

网友AQ:
都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答案。继电器的13,14是继电器线圈的端子,要靠其它电源来驱动的,但是也可以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