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恢复模拟给定频率电位器的微调功能

楼主(2011-07-26):
设置成出厂值后就不能微调了,只能靠数字调节,要如何操作才能恢复其功能

网友A:
没用过这牌子的。

网友B:
这是不是科姆龙变频啊 下它的说明书看看吧 我也不记得啦

网友C:
没用过。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看下说明书,把频率给定设置改下就好了
无独有偶啊

网友E:
频率给定 选择面板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有几种模式,自己选择,操作面板控制/RS232通信/内部端子模拟量。

网友G:
5楼说的对 顶一下

网友H: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003/2010031216121400001.htm
这里有手册下载,你自己去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