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指令和循环指令如何编程?

楼主(2011-07-26):
我做一个冷库的制冷系统程序,有延时、化霜、温度等控制。问题是最后化霜完成后机器还要从第一步开始循环工作,应该用什么指令?第一步启动就是时间继电器。程序跳转指令和循环指令如何编程?

网友A:
编程指令 应该有循环指令开始和循环指令结束 说明书看下 不然用步进指令也可以

网友B:
看一下說明書吧

网友C:
用步进指令做就更简单一些了

网友D:
循环指令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循环运算,和电脑编程的循环是不同理解的。
你的当然使用步进梯形图或者SFC方便很多

QQ:84818626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