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1-07-26):
各位高手您们好,我想用编码器(输出相:A相,B相。分辨率100P/R,)控制一台设备的行程,行程是2米,链轮的直径是50MM,有那位会的朋友能否帮我编一个示例程序,谢谢了。

网友A:
楼主这个应该很简单啊,用一个高速计数器来计数就可以啦,记到2000个脉冲就刚好是2M了啊

网友B:
帮顶,等待高手。

网友C:
发个例子程序给你看看。

网友D:
建议使用DHSCS指令配合中断同时进行!不要有依赖心理,建议还是自己编程试下。
同时1楼的脉冲计算的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E:
知道直径就能算出周长,总长度知道,计算所需圈数,然后在乘以每周的脉冲数,正如楼上的朋友说的要使用高速置位,否则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或者你用中断也可以,个人感觉还是告诉置位方便些,脉冲数量=从长度(毫米)/直径×3.1415926*100脉冲=1273.2395447351626861510701069807个脉冲。取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