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教三菱多个位变量异或输出一个变量

楼主(2011-07-26):
请教各位前辈有这样的方便指令吗,比如M0到M99任何一个通,则导通M1000.另一问题是D0的值从1到99,等于1时M0通,等于2时M1通,依次类推
一条条的写太繁琐了,而且三菱编程中最多写24条又要插入另一段了,一直困扰着这个问题。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A:
对于第一种要求,不就是K8M0不等于K0,K8M32不等于K0,K8M64不等于K0,K1M96不等于K0就导通么。
对于第二种要求:
LD M8000
DECO D0 M0 K7就可以了。
D0=0 M0=ON
D0=1 M1=ON
……
Good Luck~

楼主:
老师,第二个问题方法已经照你的测试过了,太感谢了。。
请问第一种这个不等于是怎么编写的,不能写<> k0m0 k0 ,这个不能比较的阿,学生愚钝,请再指导一下吧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楼主:
TANKS
I Love you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