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报错

楼主(2011-07-26):
欧姆龙C200HE CPU42 PLC平时用好好的
今天不突然出现ERR灯闪烁,RUN等不亮
拨码开关是1(0),2(0),3(0),4(0),5(1),6(0)
各位判断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O/I重新登记一下

楼主: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B:
连接PLC查看PLC故障记录!

楼主:
?说的是与电脑通讯看看吗?

网友C:
与电脑连接,电机在线,看是什么问题, 先吧程序保存起来,出现内存错误,IO效验错误的话 先清空内存,再导入,再建立IO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