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位变量只输出一个线圈的快捷指令

楼主(2011-07-26):
求解,多个位变量,只要其中一个导通,则都输出一个线圈,有快捷的方便指令吗,各位前辈拜托了~~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A:
都有高手告诉你了呀,怎么还在这问?
QQ:532904130

网友B:
MOV K8M1101 D0.
LD >= D0 K1
OUT M90

网友C:
楼上的,这个方法不行呀,我用的是FX1N的CPU,实际中以MXX开关的地址中有信号是不能移送到D0中,也就做不了比较了
请教

网友D:
LD M8000
ADD K4M1101 K1 D0
AND<> K1 D0
OUT M90
END
你试下。ADD 也可改成MUL

网友D:
还有种就是取反指令。

楼主:
谢谢各位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E:
5楼看上去挺巧的,但是运行起来还不如楼主的方法步数少,运行快。但是确实可以省些地方。

网友F:
一山更比一山高啊!受教了

网友E:
DCMP K4M1101 K0 M90

网友G:
都是高手啊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H(2011-09-02):
怎么看不太懂呢

网友H:
再看一遍,懂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