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新手求助..........

楼主(2011-07-26):
各位大虾,你们好。我要在振动强烈的露天机械用西门子plc,在s7-200和s7-1200之间选择,一方面s7-200是老产品了,怕被淘汰,另一方面,看到大家说s7-1200存在很多不稳定问题,我到底该用那一款...?谁给点建议。。。。

网友A:
震动强烈?这个奉劝楼主最好用200系列的,模块连接采用软连接,防震能力估计应高于采用硬连接的S7-1200!如果只用一个CPU,不加模块的话用哪一种都无所谓,1200现在基本上已经稳定了。
谢谢你的回答,能和你交个朋友吗?在下初涉plc控制模块,以后不免会接点工程,到时候一起讨论呗!我的qq是505 434 585 我很真心的想多交点plc控工朋友,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