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信号如何抗干扰

楼主(2011-07-26):
压力传感器传送的压力信号受变频器等干扰源的干扰,信号波动大,即使在稳定不变的压力下,显示的曲线也是锯齿行的,在加压的时候波动更大,在三菱PLC接压力信号的扩展模块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抗干扰,使压力波动变化小呢?请教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把压力变送器的电压信号换成电流信号会有所改善。不妨试下

网友B:
加个隔离模块试试!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C:
远离干扰物

网友D:
改成电流信号有用吗?

网友E:
改成电流信号情况比电压信号会好些,你可以用屏蔽电缆单端接地,然后在终端并联一个小的瓷片电容,把直流分量里面的交流分量去除,试试看,很小的一个小电容就可以,最好不要用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