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312C问题?

楼主(2011-07-26):
请教:
初学西门子用电脑连接CPU312C,写了几句程序,运行强制输入信号i0.0,输出信号Q0.0在程序中通,为何在接线端子上灯不亮呢?
cpu312c带I/O点(I0.0-i1.1 O0.0-0.5),在硬件设置中将地址都改为0了!
谢谢 !

网友A:
紧凑型PLC的DI,DO模块需要接驳24V电源。

楼主:
多谢 !看说明也知道了 !本以为他和CPU在一起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