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黑屏

楼主(2011-07-26):
三菱人机黑屏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帮忙?power灯始终是橙色 无画面显示

网友A:
是不是屏的电原有问题,可能的话用一好屏拆换试一下。

网友B:
里面灯管坏了。

楼主:
通讯线拔掉就可以显示初始画面

网友C:
请查一下触摸屏内的背景灯,每个触摸屏都附带一个背景灯。

楼主:
可是通讯线拔掉就可以显示初始画面 背光灯应该是好的

网友D:
通讯线坏了或者有电源干扰信号经过通讯线进入了触摸屏。

网友E:
换条通讯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