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能同时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1-07-26):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三菱FX2N系列PLC用PLSY指令能同时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吗?书上说PLSY指令能使Y0 Y1输出脉冲 但不能同时使用,是什么意思? 烦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好,首先是可以控制两台步进电机的,书上说的不能同时使用是指不能同时使用两个PLSY指令,你可以用一个PLSY指令再加一个其他的脉冲输出指令啊比如DRVA这些啊

网友B:
三菱的这么烂,不能同时 plsy y0,plsy y1?
我的山寨货都行。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网友C:
可以同时用的,我用过多次。但发送脉冲最好不要用FX2N的主机,1N和3U的效果比较好。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D:
请看相关说明

网友E:
可以的,关键你会连就行了

网友D:
不但要会连接,而且要会写出符合规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