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直流调速原理

楼主(2011-07-26):
那位老师帮忙解释一下直流调速的原理。或者有PDF的给发一份。谢谢。

网友A:
是三相异步电动机,还是直流电动机?

楼主:
直流电机

网友A:
不知道,你是设备用,直流调速原理如下: A 改变励磁线圈的电压(电压变高,转速变低。电压变小,转速变搞)最大可以调到400VDC
B 改变转子线圈的电压( 电压变大,转速变搞。电压变小,转速变低)
注意:调速不可以高过直流电机的额定转速

网友B:
楼主可找本电力拖动或可控硅方面的书来看看,好多年前的知识,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好象是啥啥电压环、电流环、移动相位、触发角等等.......
饿米豆腐

网友C:
直流电机调速可分为电枢调速和励磁调速。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