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我在做一个40个仓位的立体仓库,需要记忆仓位有无存放东西,每个仓位都编记忆的程序感觉很麻烦,可是又没有想到好的方法,高手指教!!要软件处理的,加硬件就不要了!

网友A:
使用位记忆继电器的就可以解决

QQ:84818626

网友B:
还是加个传感器吧,用纯软件不可靠

网友C:
这个简单,每个仓库你对应的一个位,有就为一,没有就为0,这些位要断电保持型的,比如1号到40号对应M501到M540,没么就有1好为标志M500v0,期中V0就是仓号。
我想再问下,我想判断M500后的第11个数是否为1,可是我实现不了,请问程序怎么写(我这样写的:LD=   K1   M500V0    (V0=11))谢谢!

网友D:
晕,我前两天回复了,怎么没有了。
三菱有专用的指令做这个的啊,先入先出指令,专门用于类似仓库等的数据管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晕,我前两天回复了,怎么没有了。
三菱有专用的指令做这个的啊,先入先出指令,专门用于类似仓库等的数据管理。

先入先出指令并非适用于次,因为他的料进仓和出仓顺序不应是一样的,也或者随即的
的确是随机的,手动和自动方式的,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E:
我公司做的立体仓库是有传感器记录位置和是否有料的,
有没其他更好的方式?

网友D:
我们公司有好几个立体仓库,几十个仓位,几百个仓位的都有,仓位少的就是用这个先入先出指令做的,当然了,并不是只有这个指令就解决问题了,因为一个仓库,每个仓位对应的信息不是有或者没有那么简单,还有这个仓位的坐标,物料存放的种类代码等等。

楼主:
谢谢啦,各位,有点忙,所以没及时回复,谢谢啦!!!

网友C:
如果你有触摸屏,你可以监视每个位的状态,这样你就知道哪些是空的了,可以进行手动作业。如果自动操作那就程序自己判断,你可以用FOR循环逐个判断,直到判断有空的,就要设备装到里面
早上试了下,LD  K4M500V0 K1  的话就行,可是32位的弄不了,能帮我说下嘛?

网友F(2021-04-27):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有好几个立体仓库,几十个仓位,几百个仓位的都有,仓位少的就是用这个先入先出指令做的,当然了,并不是只有这个指令就解决问题了,因为一个仓库,每个仓位对应的信息不是有或者没有那么简单,还有这个仓位的坐标,物料存放的种类代码等等。

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的。

网友G:
保存在触摸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