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6):
接近开关X001感应材料到位后气缸Y001得电吸合
X002(Y001气缸前感应)到位后Y001失电断开
当X002感应到位后,X004与X005有可能会接通,也有可能不接通
若X004与X005均接通后则气缸Y003得电吸合并延时1秒后断开,否则Y003不吸合
X003(Y001气缸后感应)到位后,气缸Y002得电吸合
X006(Y002气缸前感应)到位后,Y002失电断开
如此重复

要求1个按钮单循环,1个按钮全自动,1个急停按钮

PLC采用三菱FXOS-20MR ,如果不行,请高手帮忙修正,谢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动作要求达到了,但还没有符合“要求1个按钮单循环,1个按钮全自动,1个急停按钮”这些要求。

楼主:
增加X007为单循环启动按钮,X010为急停按钮,但自动按钮我不会做,请各位前辈指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学SFC吧,梯形图用于这个修改起来很麻烦。

QQ:84818626

网友C:
x0007为气缸y0002的后感应,x010为启动,x0011为急停,x0012为单循环。水平有限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C:
不好意,上面的梯形图有点为题。

网友D:
用SET指令啊

网友E:
楼主的第二个气缸在第一个不动作的时候 应该停不了 会一直不停的动作 因为你的一个气缸的后面的那个磁感x003 一直有信号啊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让我再试试.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1.可以用脉冲信号
2.急停应该断开硬接线回路(直接切断输出电源)

网友G:
我想问下,pengwang所发的那个梯形图中,自动是X010,急停是X011,是吧,那那个单循环是哪个啊,怎么达到,我没看懂,哪位大哥能解说下吗

网友H:
这是我的理解请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接近开关X001感应材料到位后气缸Y001得电吸合,但材料并没有离开,即有料到位后X001处于长通状态,直到Y002得电接通后才X001断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I:
用步近指令

网友J:
与rockyhuo所见略同!

楼主:
接近开关X001感应材料到位后气缸Y001得电吸合
X002(Y001气缸前感应)到位后Y001失电断开
当X002感应到位后,X004与X005有可能会接通,也有可能不接通
若X004与X005均接通后则气缸Y003得电吸合并延时1秒后断开,否则Y003不吸合
X003(Y001气缸后感应)到位后,气缸Y002得电吸合
X006(Y002气缸前感应)到位后,Y002失电断开
X007(Y002气缸后感应)到位后,从新开始。
如此重复

要求1个按钮单循环,1个按钮全自动,1个急停按钮。或者用手柄开关转换单循环与全自动也可
另外说明一下:接近开关X001感应材料到位后气缸Y001得电吸合,但材料并没有离开,即有料到位后X001处于长通状态,直到Y002得电接通后才X001断开。

经试验,以下梯形图可以单循环(X011启动,X010急停),请高手指点怎样改进,如何加入全自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终于试验成功,多谢各位指点!学习又进一步!
X000启动自动,X011启动单循环,X010急停.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K:
最好附图,简单明了还错不了,这样搞大家不清楚你的外围配置如何。个人建议,如果拿来讨论一下就罢了,要用到设备上面还是要看你的原理图的,很多保护功能还要做上啊,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