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马达多大马力的好啊

楼主(2011-07-27):
机床主轴马达多大马力的好啊,车床是手动车床,转速在50—4000rpm。请高手指点
现场计量 精度之源
http://www.seantech.com.cn/

网友A:
不知道多大的车床,无法帮你

网友B:
普通的加工车间一般的车床主轴功率在7.5~15kw之间,有大的,有小的。1马力=735w。

网友C:
主轴功率在7.5~15kw之间,有大的,有小的。1马力=1匹(1P)约等于0.75KW

网友D:
车大件,装大点的,车小件,就用小点的电机,如果是量产方面用的车床就用尽量小的电机就可以了,可节约不少成本

网友E:
按照工作台大小选

网友F:
看那个车床能车多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