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Q173CPU控制J3-B放大器的控制程序

楼主(2011-07-27):
求一份Q173CPU控制J3-B放大器的控制程序
我的QQ邮箱为
116178448@qq.COM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A:
Q173CPU配合QCPU使用,是多CPU高階系統。厲害啊
Fred Lo

网友B:
比较短的示例,看你能看懂?Q172H的
demo 172HCPU.rar

QQ:84818626

网友C:
我想看看在虚模式下如何用凸轮曲线控制凸轮!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B:
这个我也搞了半个月,不是很难,按照书册的设置几下就可以,这就自己去摸索理解,这也是一个提高技术的能力过程

QQ:84818626

网友B:
下面那个才可以打开

QQ:84818626

网友C:
依然打不开!截图如下!

楼主:
在这里先谢谢工控的大哥了,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C:
7楼大哥,你能打开吗?在我电脑上是打不开的啊!

楼主:
有一份可以打开,但是我还没看明白,还要继续学习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B:
可以,有带工作路径的文件

QQ:84818626

网友C:
是我们MT版本太低了吗?我用的是1.09K的,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呀?

网友B:
我的也应该这个版本,不关版本的问题。你再试试,用软件指向路径打开。

QQ:84818626

网友C:
用软件指向路径,是指用软件打开文件是吗?---open project   如图所示,对吗?还是打不开,真纠结!真郁闷!

网友B:
看看这个行吗?

QQ:84818626

楼主:
rockyhuo大哥, Motion_Demo_Q172HCPU_MT2.rar (30 K) 这个打不开,是不是我们的软件版本不对啊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D:
这不是版本的问题!IQ  Works的文档转移需要用自身软件压缩才能有效复制到其它电脑!
如下: program.rar (67 K) 下载次数:53

压缩才能上传 哪

双击文件,按软件提示建立文件或直接覆盖已有的文件!

网友B:
我的MT不是IQ WORK  集成的  我传过其他人,是可以直接打开的,看看我14楼的文件,看看能不能打开,这个我验证过能打开。

QQ:84818626

网友B:
要用软件来打开,能显示OS  的版本就一定可以的

QQ:84818626

网友C:
14楼的文件可以打开,但是之前上传的是打不开的,这个文件是虚模式下滚筒作为输出模块的,如果有凸轮输出模块的就好了,非常想开凸轮虚模式的样板,用凸轮曲线的更好了!

网友B:
这是我3年前接触Q173时候的代理商给我做的一个演示程序,当然要做成一个完整的程序,需要自己去摸索和看书,到真正20个轴动起来已经是3个月后的事情,但现在的话,可能只要一天左右就可以把程序写下来,这套东西不用涉及很复杂的设置,和一般的伺服设置一样,跟着的就是去编写SFC程序,这个又与QPLC的SFC程序不同,也要重新学。

我现在也是用凸轮控制的,无论是速度控制也是用凸轮,这个也看看手册也容易设置,不外乎设原点,凸轮的起点位置,凸轮长的度,凸轮号码就可以,其他的和速度的一样设置,曲线编写的就要自己去理解和学习。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