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CC-LINK的通讯故障求助

楼主(2011-07-27):
各位师傅,我单位两条输送线用一个三菱Q的PLC控制,总共六十多个现场模块,分别由两个总线模块控制,其中B模块控制的输送线走走停停,察看了所有33个现场模块通讯线接线正常,可现场模块的L ERR灯时不时的会闪一下,甚至L RUN灯有时会灭一秒钟,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1停机频率对长,是否可考虑删一个站启动以下看,逐一排除
2在线监视各站通讯状况
我也碰到类似的状况,由于报错频率不高,搞了几天,后来发现是某个分站的变频器通讯卡会偶尔报错一下.

网友B:
帮你顶一下啊,嘿嘿

网友C:
会不会CClink 模块端子接触不好,按一下有时会好,
可以对调一下模块试试

网友D:
参照我发的一个帖子解决吧,你搜索一下我发的帖子,有这个内容的

网友E:
我也帮你顶一下啊,嘿嘿

网友F:
应该是接触不好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其中一个模块的SLD线虚接,变频器干扰引起的
下载积分:+1(guochunyi)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