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脑都没有RS232接口,请问各位仁兄都是用什么做编程工具?

楼主(2011-07-27):
买了几条RS232 转USB接口的线,都不能用,哎!

网友A:
要装驱动和设COM口。一直用了10年

QQ:84818626

网友B:
可以用啊 我买了条才30呢 装好驱动后设置好com口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可以用的.

网友D:
USB转232 就行了

网友E:
买PLC的USB接口专用编程线,因为市面上的USB转COM的通用转换线都不怎么好用

网友F:
可以用啊! 装好驱动后设置好com口就可以了啊,不过我用的是xp,w7一直没有设置好,不知有没有大侠用w7驱动装好的。

网友G:
我用的就是W7,用了2个月了一直没出现过什么问题(USB-SC-09的编程电缆),买线的时候有配驱动光盘(W7系统的
)
James

网友H:
你的笔记本没有232口,这是真的。你有USB转232吗?如有,安装驱动了吗?如果安装了驱动,你看到设备管理器里有COM口?如有,你在《在线》《传输设置》里更改COM口吗?如果你都做了,你肯定可以传输了。我就是这样做的。祝你好运。

网友I:
直接买最新版的数据 线,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网友J:
买USB—C09转232就可以了 要装光驱

网友K:
可以用的,我笔记本就是这样用的,一根USB转串口线,才10元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L:
USB-SC-09~~~在安装个驱动~~~

网友M:
可以用啊! 装好驱动后设置好com口就可以了啊,不过我用的是xp.

网友N:
USB转RS232的数据线啊,关键是驱动程序要匹配该数据线才行,一般都会附驱动光盘,直接用电脑安装驱动后看能不能正常连接到这个COM口测试就好了

网友O:
貌似,装驱动有点技巧,我装了好几遍,都不能用,我老大帮我装,一遍就搞定了,没有看清怎么安装的!

网友P:
到网上买一条PLC专用的编程线。

网友Q:
我们用的三菱的直接USB转T型的 从屏往PLC灌的

网友R:
USB-SC-09 挺好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问题解决了。是驱动和设置的问题。

网友S:
用USBA转RS-232串口编程线

网友T:
买个东芝J11的本本就可以了

网友U:
搞个USB转232口就可以了。

网友V:
usb轉232的線 晶片用FTDI的 連線就不會有問題了~~

网友W:
可以用啊! 装好驱动后设置好com口就可以了啊,不过我用的是xp

网友X:
同意9楼

网友Y:
有些PLC使用USB编程的
有些用转换线,选择力特的线,其他的不太好,传程序传到一半会断掉

网友Z:
使用有问题,方法不对,我的8元用了10年

网友AA:
我用力特的转接头
很好用,win7下只要连上网络,会自动安装好的
我有三菱SC-09的xp/win7 x86/ x64位的驱动一并传上
(CP2102 USB to UART Bridge Controller)
有需要的自己下
USB SC09驱动.part1.rar
USB SC09驱动.part2.rar

网友AB:
可以用啊, 怎么不行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C:
5块一根的飘过

网友AD:
呵呵!跟我一样,我本本就是没有COM口,买了个USB转COM的线,装个驱动就OK了

网友AE:
买条USB接口的电缆不就行了

网友AF:
我的是力特的,70块钱,用了好多年了没问题,基本上三菱,西门子,伺服之类的都能用

网友AG:
插件COM口,我一直用这个,挺好的,还没有出现过断线什么 的

网友AH:
我买了个仿三菱FX1N的PLC工控板,带USB转232,要有驱动的,用了半个月,很好用。

网友AI:
加一条USB转232的线就好了。

网友AJ:
WINDOWS 7的系统不好,好多软件不行。用XP系统,USB转232C,下载驱动软件,设置COM,就OK了!!!

网友AK:
USB转232 最好是USB2.0的 价格在100元左右 我一直用 30元左右的 属于USB1.0的 容易坏

网友AL:
最好还是用专用的USB编程电缆,市场上的usb转串口不怎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