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7):
现在有个富士驱动器,不知道怎么设置,请大家帮助。
情况如下:

驱动器默认输出脉冲数为2048,电子齿轮比默认为16。
输入数据用的是触摸屏,感觉如果用默认设置使用话,数据需要计算显得比较繁琐。
现在我想10000个脉冲转一圈,精度其实也只有0,1mm。螺距是20mm。
是单单设置输出脉冲数,还是都要设置,如何设置请求大家的帮助。

网友A:
精度和脉冲数无关,只有与机械的精度和控制程序参数有关,输出的脉冲数和脉冲频率要设,电子齿轮也要设,若是有正反转的,要设补偿间隙,还有加减速曲线和时间,滞留脉冲数,增益,这些都影响到整台机的精度。
你还没有回答问题呢?不过还是谢谢你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楼主: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默认电子齿轮比是16,同时发8192个脉冲转一圈。看到说13位编码器,是8192个脉冲转一圈,难道与四分频无关吗?
    如果我按这个计算的话;电子齿轮比=(每转输出的脉冲数/伺服电机旋转1周时的机械系统移动量)×单位量

    控制10000个脉冲转一圈的话,改输出脉冲数为2500后,根据这个计算得出电子齿轮比,与16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B:
    参数19与参数1,2无任何关系。

    参数19得到的是单相的分频输出,其为A相或者B相取决于参数4的设定。

    10000/20×0.1=50/1  分子为50,分母为1

    如果你不想更改电子齿轮比,那么:
    16/1=需要的脉冲/20×0.1
    16=需要的脉冲/200

    需要的脉冲=3200脉冲。

    也就是你要发送3200个脉冲,才能实现20MM的移动量,此时脉冲当量为0.1mm

    请注意:
    到目前为止讨论的都是电动机直连的状况,如果有多级链接,你需要考虑各级机构间的减速比关系。
    按你说的设置方法,任意固定每圈需要脉冲个数或电子齿轮比确定单位量的同时,就能算出任意一方吗?也就是说只改电子齿轮比就能满足精度和每圈需要的脉冲数吗?

网友C:
    头次听说“精度和脉冲数无关”。不管是控制精度还是检测精度都与脉冲数密切相关。哪怕是显示精度也与显示脉冲数相关。如果真的无关的话,都用1HZ的脉冲好啦,既便宜,又可靠。不用那么费力的去做几K、几十K、几百K的脉冲发生器了。
    可能你没有理解清楚吧,与每圈脉冲数有关

网友D:
    a你设8192,b你设625,再试下看
    为什么是8192/625呢?可以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