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三菱FX2PLC怪现象

楼主(2011-07-27):
最近对几台FX2-80MR PLC内程序修改了一下,重新写入后,有一台出现了怪现象: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停机,输入信号灯是亮的,没有了输出。输出灯都不亮。在线监控,发现程序是运行的,有输出。就是PLC没输出。以为是PLC的CPU板坏了,换了一块,现象还是一样,。后,重新清除PLC内存,重新写入程序,好了。但运行一段时间,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不知是何原因?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死循环,西门子1200系列的碰到过此问题

网友B:
程式應有問題 死尋環

网友C:
好好检查下程式

网友D:
内部输出继电器接通而输出指示灯不亮吗?是不是禁止了输出。
或者如楼上几位朋友说的,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E:
楼主上个程序看看。

网友F:
这个还没遇到过 学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内部输出继电器接通而输出指示灯不亮吗?是不是禁止了输出。
或者如楼上几位朋友说的,检查一下程序。
支持!

网友H:
是不是扫描时间不够,程序太长

网友I:
检查下程式

网友J:
编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下输入和输出.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K(2011-09-12):
检查M8034是否接通
(M8034禁止全部输出)

网友L:
上传个程序看看!

网友M:
貌似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两台机台相同的程序可以运行一定的时间,其中一台就是会不定期的失控(不运行),另一台不会.重新上传程序,关电,开电,又恢复了. 有可能是电子产品的不稳定性.

网友N:
如果把程序恢复到以前,还出错吗?
如果不出错了,那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O:
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停机,输入信号灯是亮的,没有了输出。输出灯都不亮。在线监控,发现程序是运行的,有输出。
既然程序运行无报警,有输出。只能说明你输出端外部电源回路有问题。PLC硬件故障概率比较低。

网友P:
国产三菱PLC吗?正常,我也遇到过。

网友Q:
输出端外部电源回路有问题,我遇到过!换24V直流电源搞定!

网友R:
先排除硬件有没有问题 再检查程序

网友S:
上程序来看看啊,就这么说谁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