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7):
用3U-16MT控制MR-J2S-40A驱动器,接PP到Y0,NP到Y4,SG和COM0加COM4一起接到PLC的0V,驱动器上的COM接PLC上的24V,然后EMG与SG短接,最后在驱动器里设置伺服准备好、左右限位、脉冲加方向,往PLC里写了最简单的一行相对定位程序,在线监控能看到脉冲发出和发出结束,可电机就是不转。PLC和伺服电机刚买来时我记得也是这样接线,当时电机能够转起来,过了一个月了,现在怎么都转不起来,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COM有没有并连

楼主:
驱动器上的COM吗?没有。说明书上是说内部是连通的,应该不用并连吧。

楼主:
而且没有任何报警。显示AL--

网友B:
监控驱动器是否接收脉冲

楼主:
我本来是设置驱动器显示反馈脉冲积。可设置完重新上电老是显示AL--

楼主:
谢谢!我本来是设置驱动器显示反馈脉冲积。可设置完重新上电老是显示AL--。你是说把基本参数18设为0003吗?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一下,显示驱动器没有接收脉冲。但PLC发脉冲时Y0和Y4一直是亮的,发完脉冲息灭。Y0和Y4两条线也是好的,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
伺服驱动器的启动信号给定了吗?

网友D:
使能信号有发吗,电机有锁轴吗?

楼主:
我在驱动器里面参数41设为0111,开启信号自动置NO。

楼主:
上电时电机轴是锁住的

楼主:
但有点怪的的是用手用不大的力能扭动一点,也只能扭动一点,15度左右。

楼主:
电机有点啸叫声

网友E:
还是设置有问题。

楼主:
伺服设置没有改动,之前可以动。

网友F:
CN2 接线,对吗?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G:
伺服强制停止是否是设置为无效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原来CN1A的OPC要接+24V。

网友H:
检察一下输出端的相序

楼主:
输出的相序不对会报警的

网友I:
伺服参数查了没

网友J:
最好把你的电器图上传大家帮你看看,我感觉你是不是把脉冲禁止功能启用了 看看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