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sp2 为什么不能装在WIN7下啊

楼主(2011-07-27):
他提示要线装2008,但2008WIN7下又不能装。。。。怎么办啊

网友A:
补丁包与安装包知道了吗?
现在给你上上课。
集合安装软件与补丁包的SR版本,也就是WinccFlexible2008 SR2。
只有补丁包没有安装软件的叫做SP版本,也就是WinccFlexible2008 SP2。
要安装SP版本,你需要安装原软件,然后打上补丁。

网友B:
安装包的ISO文件有3.6G,补丁包1.5G左右,
楼主你看看自己的文件有多大?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那我到哪里去下完整安装包啊

网友C:
这应该是因为你不是完整安装版本,完整安装版本大约3.7G好像,升级版本是1.5G左右,你自己检查一下

网友D:
先下载WinccFlexible2008安装,然后下载SP2再安装就行了。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465.html
这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