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F15-16I05可控硅模块、励磁模块价格

楼主(2011-07-27):
那位老师帮忙给个地址或者QQ

网友A:
励磁还要模块?自己继电器设计以个不就OK了吗?有图,要就联系我

楼主:
1楼的老师麻烦你发一份。
邮箱:
149945549@qq.com

网友A:
原理是你所需要励磁的磁盘线圈功率选择直流电压等级,根据你所需退磁时间设计直流电压正负逐降电压等级,就是所需几个直流电压正负交替退磁,最后完全切断电源,大概在2.5-3秒完成,小日本的励磁器就可以做到,国产很不稳定,老烧管,及功率电阻器。我干脆自己用PLC继电器可控硅做了一个,一年多了就是换过可控硅,保险丝,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