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关PID的问题

楼主(2011-07-28):
以下几个问题不解,请各位不吝赐教:(FX2n系列)
1 怎样做无扰动手动与自动输出的切换?
2 系统在初次使用时,一定要使用自学习来整定那几个必须的参数,PID才能有输出吗?
3 系统在初次使用时,是否不用经过自学习而直接设定那几个必须的参数,使之在手动状态下工作呢?

在东莞市

网友A:
模式切换是你程序的问题,至于参数问题,如果你的设备调好了的话,参数可以做死,除非你的设备连PID也要经常变

网友B:
买书看看好吗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