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1-07-28):
本人维修一台康沃变频器。p3的。模块坏了,还坏了几个贴片元件,元件下面印刷版上画的是稳压管图形,元件上字为j3.p,请教各位具体稳压值。谢谢大家
工控收购

楼主:
难道没有人修过康沃变频器吗

楼主:
不可能没人跟贴吧

网友A:
稳压管应该标的ZD几才对,最好上张图片,康沃第三代已经没有2代那个质量了
怀念那艾赛斯和安捷仑经典配合,现在都是殴派克老炸

网友B:
你看错了,应该是J37吧。

楼主:
我又仔细看了看。j3.p没错,

楼主:
康沃变频器社会拥有量很大,应该大家都维修过吧

网友C:
我们厂里的变频器型号多,怎么就是没你说的这种呢?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