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楼主(2011-07-28):
昨天用SFC格式写了个步进电机控制的小车多点停靠程序(因手头上刚好有一个步进电机,所以做了一个简陋的模型来测试.),请大家帮看下程序写得对不对。有错的或不合理的请指出来,本人刚学PLC不久。谢谢!
控制要求:(有A,B,C三个点)按下启动按钮,延时5秒后小车开始向B点出发,当到达B点时,小车停止,延时5秒后,小车反方向行驶,重新回到A点,又延时5秒后小车正向开始往C点,到达C点后,小车停止,延时5秒后小车又开始反向回到A点,如此循环,但当停止按钮按下后,小车必须执行完所有步骤后回到A点停止。
附件: 第一次修改的FSC小车程序测试.rar (12 K) 下载次数:256
为兴趣而学习

楼主:
发一个图片,
为兴趣而学习

楼主:
做这些主要是想提高自己的学习兴趣,有时动一动手,感觉不错的。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A:
1    SFC主控只能有一个的。而你有两个梯形图块  BL0  BL1
2   你要弄清楚 块的是BL     步是S
3    你的程序中 BL1  BL2  不能启动,要在BL0里面启动,SET  BL1
4    可以不用BL2,发脉冲的可以把所在的步SET就可以。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三楼的rockyhuo指点,但还不是很明,能说明白点吗?SFC我才刚开始用。谢谢!

也经明白了,非常感谢,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B(2011-11-11):
全都是用1000的脉冲,也没有回归定位  。楼主可以多考虑考虑   定位准确性,全部用急停是有较多误差的

网友C(2011-12-25):
能帮忙解决一下把简单的仪表车床走丝改成数控的吗?我有一台步进电机和驱动器还需要用什么来给他指令让他走1.5的丝走到接近开关位置反转再走到停止位置接近开关全停。请各位大侠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