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旋转式三相编码器接法

楼主(2011-07-28):
旋转式编码器E6A2-CWZ3C:A相接X0,B相接X1,请问Z相接那里?PLC是三菱FX2N的。
有那位朋友用过的能否解答下,谢谢!

网友A:
z相应该是接COM

网友B:
Z項是配合找原點使用,用不到就不用接
Fred L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Z項是配合找原點使用,用不到就不用接
正解。根据使用的高速计数器方式可以不接。如果要接请参考硬件手册-高速计数器。

网友D:
如果你不是定位控制,可以不接线

楼主:
我看了下手册,都没说Z相如何接的,我现在就是要做定位的,可不知Z相接到那个点。

网友E:
如果在程序里控制定位,Z相接到哪个点都无所谓。

网友F:
买一个,上面说明书很详细

网友G:
请问6楼,我现在也很纠结这个问题,我A相接x0,B相接X1,Z相接x4,PLC一上电Z相就有输出,(也就是说X4就有输入信号)Z相应该编码器转一圈发一个脉冲的,我慢慢转动编码器X4的灯也不熄灭,但正反转动编码器加减正常,有谁知道的请帮帮忙解释一下,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编码器Z相是坏的呢,

网友E:
楼上请讲清楚PLC和编码器的品牌和型号。
按照描述来看,A/B相都是正常的话Z相可能确实是编码器自身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