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可不可以放到水中做一些运动呢?

楼主(2011-07-28):
如果说我要把气缸放到水中做一个零件测试不知道可行不.请各位发表见意!感谢

网友A:
做什么测试,请楼主说清楚点,谢谢

楼主:
做洗放衣机的进水阀和出水阀测试

楼主:
我也把气缸放到水中做了一会试验好像还行.就不知道时间长啦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B:
沒見過這樣使用氣缸的,好像不行吧!
應該用連桿好一點,這樣氣缸不必放水里面
Fred Lo

网友C:
只是更容易坏掉,楼主可以放心使用,嘿嘿...
注意气缸连杆的润滑,以及活塞和缸体的密封就好。总之进水就坏球的了。
饿米豆腐

网友D:
可以 关键做好密封不要进水

网友E:
没见过这样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F:
气缸在水中,活塞杆不能让润滑。

网友G:
不可以
回收SMC、FESTO、KEYENCE、OMRON、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2238834381 电话:15962230727

网友H:
加个连接杆不就行了

网友I:
可以的,我们公司就用它来检测洗衣机的橡胶排水管和进水管是否合格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J:
看来你很有思想

网友K:
有些气缸可以的。这种动作我也搞过。到目前为止也没有问题!

网友L:
应加装连杆连接上,这样气缸使用寿命会长些

网友M(2011-08-27):
可以做,我经常使用

网友N:
可以我做过但只用了三个月就不行了

网友O:
更容易坏掉

网友P:
做简单的试验是可以的。

网友Q:
肯定挂掉、、、、、

网友R:
一般汽缸外壳都是铝材,中间的推杆是铁材质但是有镀铬,不容易生锈,我们实验室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