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8):
比如说现在的M2.2为触摸屏上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按钮,按下后Q0.2置位输出,但我发现M2.2再按一下,也就是M2.2为0时,Q0.2也就没有输出了,根据我的理解应该需要将Q0.2复位才没有输出的吧,整个程序也没有找到Q0.2复位的步。这个程序是在子程序里面,求高手解答。。

网友A:
说不定有数据如0,MOV到QB/QD之类的指令,也能实现将Q0.2置OFF的功能。

楼主:
没有,我找遍了,都没有其他任何关于QB的指令

网友B:
没有QB,QD之类的,那你用搜索功能查一下其他地方是否出现过Q0.2这个点,有没有使用Q0.2直接当线圈输出,而不是使用复位置位指令!使用Q0.2作线圈输出,条件不满足时也会将输出复位。

楼主:
有一个,但是用了一个永不接通的常开点断开了。这样也行?

网友A:
正是因为他断开了,所以每次扫描到它时Q就会被置为断开的状态,而其他地方又没有将其接通,所以它只能变为0了。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的。
  • 下载积分:+1(wsgily) 热心助人我信了

网友C:
    我可以断定你所说的那个永不闭合输出Q0.2这句肯定在你这程序段前面,或者说执行顺序在次前面。其实在每次的执行过程中,你的Q0.2都是先输出0,或者说就是鲜卑复位了,然后下面如果置位那就最后是1,不然就是0
  • 下载积分:+1(wsgily) 感谢分享

网友C:
    编程的编字和骗人的骗字有个共同部分,也就是说都是要耍点心机(不一定是贬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断定你所说的那个永不闭合输出Q0.2这句肯定在你这程序段前面,或者说执行顺序在次前面。其实在每次的执行过程中,你的Q0.2都是先输出0,或者说就是鲜卑复位了,然后下面如果置位那就最后是1,不然就是0

    高手啊,我又长进了一点,这个论坛很好,人也很好,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D:
    复位指令比如 RST M0下面的写50那也是复位从0到第50个复位,你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指令

网友E:
    置位按道理不断电的话,只有复位信号让其置0,否则永远为1

网友F:
    你的子程序是条件执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