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软件使用异常

楼主(2011-07-28):
请教路过的朋友,我在使用GX 软件与PLC连接进行监控的时候,经常在操作过程中有如附图
所示的提示,请问这跟什么有关系,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帮你顶一下 看看运行环境装好没有

网友B:
安装后不能建工程怎么办
树欲静而风不止息!

网友C:
和PLC连接监控时异常可能和通讯线有关,是用USB连接吗!

网友D:
重新安装环境包试下

网友E:
可能电脑的安装环境改变了,重新安装环境包试下

网友F(2011-11-17):
重新安装

网友G:
没有遇到过 帮你顶一下

网友H:
可能是受到外界干扰了,我遇到过,关机重开或者是将PLC移动到离变频器等。。。远点的地方
重要的还是通迅线(PC-----PLC)这块的问题

网友I:
可能是USB线坏了,换一条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