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泰克触摸屏故障问题

楼主(2011-07-28):
非在线的pws1711-stn触摸屏单独上电以后,PWR亮,COM灯常亮,屏幕黑屏,连续蜂鸣报警。大概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液晶屏和主板都可能有问题,你先不要接液晶屏试试看!

网友B(2012-01-02):
求海泰克解密方法

网友C:
小见的品种,

网友D:
pws1711-stn触摸屏单独上电以后,PWR亮,COM灯常亮,屏幕黑屏,连续蜂鸣报警。大概是pws1711-stn触摸屏内部开关电源问题,你将24V电压提高点试试。

网友E(2012-06-05):
拨档开关6往下!!

网友F:
主板吧
莫烦恼,蓦直前进!

网友G:
凡事先不要断定结果,只要有心尝试,不管结果是否如你所愿,生活总会给你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