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1n-24mt可以控制4台步进电机?

楼主(2011-07-28):
4台步进电机不是同时运转,fx1n-24mt可以控制吗

楼主:
自己的想法:利用中间继电器切换y0 y1的信号,可以吗?

网友A:
要看你的步进电机是怎么运转的,如果都是单独动的话,就只能控制2台,加定位模块就另说啦,如果是两台一组而一组的两台运转动作一样,就可以把他们的脉冲信号线接在一起,方向信号线接一起,就可以同时控制啦。

网友B:
继电器不行 光耦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C:
可以做的,用中继去切换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楼主:
自己正在做,程序写好了,等着实际验证

网友D:
可以的,看你怎么接线。

网友E:
要求,要求不高就可以

网友F(2012-03-18):
只要是单独的就可以

网友G:
必须可以..
fx1n-24mt可以控制4台步进电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