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触摸屏问题求助

楼主(2011-07-28):
今天公司一屏幕要上传程序, 屏幕的型号是V708C的,用联想E46A带串口的,软件是VSFT-2.2的,连接是说不能打开端口?是为什么?我的电脑带串口还打不开?我接的是屏幕的MJ2接口,网线水晶接头的那个,以前我老大也是这样连的,现在却连不上了?大家说说要怎么样连接呀?

楼主:
都是路过?给点意见啊,各位师傅,老师,大哥,教授,同胞,兄弟,朋友····回答就给积分。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A:
查找说明书】看看说明书‘我没有用过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谢 ..

网友B:
MJ2上传程序,那怎么可能?
MJ1才是编程口,只有MJ1才能传输程序。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电脑打不开串口和你接哪个接口没关系,你看看你的硬件和你软件对应的串口是不是同一个

网友D:
应该用MJ1口,编程线是专用,不是交换机那种,还有就是COM端口和波特率!我前不久也碰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现在都解决了!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com口上载没有缺省默认,导致端口打不开,以OK,小问题呀,给大家都加分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