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对车床设备安装有什么要求哇?

楼主(2011-07-29):
最近公司上了新车间,要安装车床,安装车床有什么规定吗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A:
电线接好校好水平即可

网友B:
安装位置要选好,看是否有利于行车装卸工件,
对车床设备安装有什么要求哇?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