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威纶触摸屏窗口画面

楼主(2011-07-29):
6100I触摸屏如何做一个画面
当X0接通跳出一个画面 画面可以做故障愿意显示 有一按钮按下就消失????

网友A:
在元件---PLC控制---新增---切换窗口控制设置

楼主:
谢谢1喽答案
看了下设置触发地址是D(0)
做了一个可以改变D0值的数值输入件,输入0或者1都没有任何窗口跳出来啊(做了一个间接窗口 地址是D0)
麻烦再指点下

楼主:
各位有用过的吗

楼主:
大家都不用威纶的吗
这触摸屏过时啦???

网友A:
回楼主,把要跳出画面做好,记住页面号X,然在PLC中将MOV X D0 就OK了

网友B:
zzj111000 说的很清楚啊,假如你的故障原因画面页面是13,那你x0动作时,就把13送到d0
里面就可以了,你说的送0或者1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维纶的画面里面没有1和0的画面编号

网友C:
这个是简单的控制